楼主(2008-06-14):
今天我比较郁闷!一个电路的安装人员说的头头是道:“一平方铜线带24个电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又问他载流量与窜管有关没有?他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以前都是这样装的“!
唉!!!真的是不知者无畏!!!
请大家说说你计算的时候一平方单芯铜线能带多少?谢谢!!!

网友A:
最大15A,和温度,敷设方法有关

网友B:
电路的安装人员说的不对,.......这是基础.

网友C:
环境决定啊

没有绝对只有相对的啊

网友D:
安全范围最多5A

网友E:
正常电流4.1A,最大电流4.7A.

网友F:
导线的载流量由环境温度、敷设方法、断续通电还是连续通电等因素决定。因此1平方24安电流完全可以作临时用电。

网友G(2008-08-25):
安全连续电流6A

网友H:
通电工作,摸摸外皮温度,温温热最好,烫手就是太细。

网友I:
楼主可以给“一平方可以负荷24A电流”的人说:你可以搞神八了

网友J:
最大5A     和环境有关 临时有也不应大于8A

网友K:
4.5A正常

网友L:
一平方最多6A

网友M:
电工手册规定:1平方毫米的铜线,不穿管的情况下-----19A    线芯温度好像是25度时。

   你找找看有没有?

   没有的话是我错了!!!

网友N:
5-8A

网友O:
我有一台欧姆龙CPM1A-20CDT-D,没有下载电缆,朋友啊谁有图啊,我自己做

网友P:
那也算是电工?牛X的很哦

网友Q:
又一个神仙出现  悲哀!!!!!!!!!!

网友R:
建议大家先去看看电工手册吧,1平方的铜线 带10个电流应该是可以的,24个就又点扩张了,单芯的少点,我前天刚好和一个厂的电工理论,6平方铜芯软线(塑料皮,线正宗) 3条穿管 带11KW风机大家说说够还是不够?也就是说电机额定电流22.5A的 6MM的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