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4):
在三菱触摸屏软件中的基本画面和窗口画面怎么可以重叠在一起啊,就是多动作开关的画面切换怎么做.多谢各们高手指教!

网友A:
基本画面和窗口画面怎么可以重叠在一起
多动作开关的画面切换怎么做
不是同一个事
窗口画面要在系统环境中设置重叠窗口的切换软元件,通过控制切换软元件来控制重叠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