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强电 弱电

楼主(2008-06-14):
各位老师:请告诉声什么是强电什么是弱电,具体怎么划分 ?详细点

网友A:
[建议]强电和弱电的区分
目前在工业用电中,一般将24V以上的电压称为强电;而将24V以下的电压称为弱电。虽然在以前的用电中将36V也列为强弱电的临界点,但是新的安规已经将其改变,故24V为强弱电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