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4):
请教各位爱好者!
     我是刚入门的新手,不知用三菱什么型号可以控制台达变频器/2个白山步进电机/用威纶显示器.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哪位指点,我们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网友A:
FX2N,FX3U

网友B:
FX1S,FX1N,FX2N,FX3U都可以,如果直接用PLC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PLC要用晶体管输出。变频器可以通过模拟量,多段速,通讯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
请发到我邮箱:yulibing8828!163.com

网友C:
这个都是比较基本的功能
一般晶体管输出的差不多都可以做到

网友D:
呵呵;成色低一点用FX1S或FX1N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