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4):
PLC为三菱的FX2N-48MR
触摸屏为PRO-FACE的ST400
用一个连接线,连接触摸屏后面的9针D型口和PLC的8孔圆口。
我无法将这两个设备正常连接,不知道应该设置什么地方。
首先,在选择三菱型号这里要选择什么。
这里他有四个选择,我的是FX2N-48MR,我应该选择那个呢?
然后到下一步,选项
这里我该选择什么呢?是适配器,还是直接,还是内部2
然后到下一步通讯设置
这里我该如何填写呢,各位大侠啊,教教我把,我都快哭了,怎么都弄不了。要怎么设置啊,会的高手一定要告诉我啊。QQ147577477。跪求啊。

网友A:
1。协议选择FX(CPU)
2。确认通讯电缆图纸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协议选择FX(CPU)
2。确认通讯电缆图纸是否正确。
图纸如下:

楼主:
搞定了。谢谢风之力的鼎力相助啊。

网友B:
还是电缆的问题吧?

楼主:
是以前的pro-face公司给我的电缆图不对,不是风之力给的那个图纸,搞得我弄了半天都没成功,然后风之力朋友发这个图给我,马上焊接好,马上试,成功了。真搞不懂那帮技术员干什么吃的。这样都会错。

网友B: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时书上的写错了很正常;

楼主:
为了避免更多的人走错路,把那张错误的图发上来,寒碜一下pro-face公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