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4):
我厂一台水泵泵体铭牌标明轴功率为360kw、1480转、每小时288立方米,我厂配的电机为380v、450kw、800A、1487 转,配套变频器为ATV61 500kw,配套电缆为240平方毫米两条,实际运行时频率在40至45Hz,现单位再上一套水泵,泵体与前述一样,但电机和变频器及电缆(50米)想节约投资把功率减小,请问该选用那个档次的电动机、变频器(ATV61系列)和电缆较合适?

网友A:
变频器(ATV61系列)是哪的产品?
应该测一下现在这套老的系统,在满负荷下电流是多少?就可以选择新的了。

网友B:
ATV62估计是施奈德的产品

楼主:
按水泵轴功率360kw选其他、其他选多大?

网友A:
如果是连续工作,就要比实际负载功率达一个等级即可。

网友A:
比如选400kW的变频电机和400kW的变频器,电流在690A,导线电缆也能减下来。

楼主:
电机连续运行。
请问:400kw 和450kw电机价格差多少?(兰州电机厂)
       400kw和500kw变频器价格差多少?(施耐德ATV61)
       3X185+1X95和3X240+1X120电缆价格差多少?(并联使用,总长50米,广州南洋电缆)

网友A:
呵呵,这个还要问别人吗?自己去问好了,直接咨询分销商吧。螃蟹腿再瘦也是肉呀。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