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点小问题,MOV K9 Z4 中Z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4):
MOV K9 Z4
这个Z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第5号变址寄存器

网友B:
請問你看過三菱的手冊沒,以後這種問題我認為不值得拿到這來問,看看手冊就夠了啊。

网友C(2012-10-28):
变址寄存器,手册里面都有吧,其实你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问,是要一份手册

网友D:
自定义;想变址成D多少都行;自己用程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