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本人是菜鸟 想请教一下 step7的工程专业版和普通的版本有什么区别,非工程专业版的不能用于工程吗?还有就是我的同事要在plc里上传一个西班牙语编写的step7程序,得用工程专业版的呢还是用说得把安装语言改成西班牙语的呢?

网友A:
SETP7分各种版本的,有ASIA版的,有多种语言版的,你要想打开别的语言编程,用多种语言版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B:
专业版除了包含标准版,且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标准版中不包含的组件,如:SCL软件包,PLCSIM软件包等。

专业版目前没有中文版,其为多语言版,包含5种欧洲国家语言的多语言版。

标准版中分为欧洲版,也就是包含5种欧洲国家语言的版本以及中文版,中文版仅仅包含中文与英语两种语言。

如果您的程序使用西班牙语言编辑,那么您需要安装标准版或者专业版的西班牙语言才可对其进行编辑。

修改操作系统相关设定也可以进行编辑,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个相关设定是需要安装微软的多语言包的,遗憾的是,这个多语言包并不属于系统集成或者是免费提供。

因为这个用量非常的少,因此D版的制作者也对此无任何兴趣,因此看来楼主只能安装多语言版本中的西班牙语言才可以了。

网友C:
和我连系

楼主:
谢谢大家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