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我是一个初学者,想请教几个问题:(S7-200)
变量存储器V的数量有多少,地址是多少到多少?
位存储器M的数量有多少,地址是多少到多少?在过程中的状态是什么?
我看到一些示例程序以M0.0开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的建议是您先找一本讲200的书看看,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

网友B:
程序以什么开始不重要,随便。

CPU不同,变量个数不同,即使CPU同,版本不同也不一样。给你个图看看。

网友C:
这个就是你在购买200CPU的时候,会有一个数据区指标和程序区指标,数据区就是指V内存有多大了,8K就是8192个字节,一个字节8bit,所以是0.0~8191.7,呵呵,从0开始的。也要注意程序区的大小,你每次编译200的程序的时候,会在下边的状态栏中看到程序大小的,超过了,会下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