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我买了一条CJ1M plc 编程线 两头都是9针 pc为母插  PLC为9针公插  在线联机不成功提示连接线有问题 PLC上有两个接插口  编程线到底接那一个口啊?

网友A:
PLC上有两个口,一个为串口,一个为外设口,连接哪个口取决于您的编程电缆。

一般由于原装的外设口通讯线缆比较贵,因此一般都会以串口作为编程输入,依据标准的串口通讯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上有两个口,一个为串口,一个为外设口,连接哪个口取决于您的编程电缆。

一般由于原装的外设口通讯线缆比较贵,因此一般都会以串口作为编程输入,依据标准的串口通讯电缆就可以了。

以上!
既然两个口都可以那我的为什么不能通信呢?PLC软件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网友A:
CJ1M上有DIP开关设定,根据不同的设定其通讯设定是不同的,请您参照CJ1M的操作手册。

网友B:
你买的电缆是专为欧姆龙加工的吗?不是就不能用。
你测一下pc5-----plc9通吗?不通,肯定不能用。
电缆对了还通不了,查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