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哪位大侠懂S7-200模拟量编程,指教一下好吗,本人自学PLC,感觉模拟量这块不知如何,最好能举个实例说明,先谢表情    QQ:657774686

网友A:
S7-200的模拟量可以直接使用;对应的地址对了就可以;
输入依次为AIW00、AIW02、AIW04 。。
输出为:AQW0、AQW2、AQW4。。。

网友B:
2楼,我估计楼主也知道这地址,,可能就是对转换这里没有概念。。

我来说一下。
比如说0-10V的量程,如果是温度变送器,对应0-50度的话。在EM235里就是0-32000. 采集数值为0的话就是0度,采集数值是32000的话就是50度。中间该怎么加减乘除,楼主自己琢磨去吧。。
本来200的模拟量就不太准确。。采集的只是粗略值,算出来的也就是个大概。。

楼主:
3楼说得对,谢谢指教

网友C(2008-10-30):
引用 网友B:
2楼,我估计楼主也知道这地址,,可能就是对转换这里没有概念。。

我来说一下。
比如说0-10V的量程,如果是温度变送器,对应0-50度的话。在EM235里就是0-32000. 采集数值为0的话就是0度,采集数值是32000的话就是50度。中间该怎么加减乘除,楼主自己琢磨去吧。。
本来200的模拟量就不太准确。。采集的只是粗略值,算出来的也就是个大概。。
请问楼主50对应的32000是怎么算出来的啊,谢谢你了

网友D:
如果是4-20Ma的话就对应6400-32000 截掉0-4对应的0-6400一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懂S7-200模拟量编程,指教一下好吗,本人自学PLC,感觉模拟量这块不知如何,最好能举个实例说明,先谢表情    QQ:657774686

网友F:
谢谢楼上的解释啊

网友G:
我有实例 要的话给我留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