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用单片机做了计数议  到设定圈数后  触发24V 电磁铁 时间为1秒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如果单个的试用  情况很好  但是到机台上用  机台按有 100个计数议  就会有相当的多问题出现 有的电磁铁不被触发 有的没到设定圈数线圈就动做了  而且故障率在50%以上  100路用的同一电源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有偿协助

网友A:
本人可以帮助解决,请联系QQ:889778

网友B:
1、计数议抗干扰性能不良
2、单片机对脉冲的采集处理不正确(脉宽、相互间干扰等)
3、确定脉冲是否需要进行调理

建议进行相应调试!

网友C:
电源量一下稳不稳,电源不稳或负载过多,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D:
这问题应当是电源干扰问题啊!!

网友E:
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