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比如说有一个220V/12V变压器,二次侧接一个二极管整流,那么输出大概为六伏左右,如果把这个二极管接在变压器的一次侧,二次侧是不是也是六伏啊!此问题愿为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A:
看来你对变压器的基本原理没有弄清楚?这样做变压器马上就会烧掉的!!原因吗你可以找一本有关的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这个试验我做过,二次有电压,线包有点发热,铁芯带磁性,大家不信可以试一试!

网友C:
交流电才可变压,你在一次线上串联二极管就变成直流电了(当然还含有交流成份),变压器就变成电磁铁了,二次侧还有电压是交流成份作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