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鼠龙电机

楼主(2008-06-16):
最近要做一加载实验台,三相鼠龙电机变频运行实现加载,原动机拖动,那么三相鼠龙电机能否在发电状态下运行呢?若可以,是不是电机的能量回馈到变频器直流回路中,由外加电阻小好了呢?不行,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机不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都可以四象限运行。发电没有问题。就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