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刀尖方位号的问题

楼主(2008-06-16):
哪位大侠能给我解释下刀尖方位号的具体作用和使用方法?还有各种车刀所对应的数字(比如90外圆刀,切断刀,螺纹刀……)
我学的是FANUC 0I系统,

我的邮箱是sun_1986419@163.com

网友A:
在加工中,编程中心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不带刀补,把刀尖想成一个点.第二种是带刀补,用刀具的中心点进行编程,这个时候编程要考虑刀具半径.第三种是用假想刀尖编程,也就是你上面提到的R.这个时候是以刀尖的切线的相交点作为编程中心的.当用假想刀尖编程时,根据具体情况要考虑刀尖的方向.发那克,北京KND,广数系统一般前刀架做外圆的话是假想刀尖3,做内孔时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