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PID模块能否跨FCS去控制AO点
本单位有2个FCS 分别为FCS0101,FCS0102,我如何用FCS0102的PID模块输出控制FCS0101的AO点。

网友A:
似乎不可以
站间连接不允许与过程I/O的连接(不包括接点型)

网友B(2008-08-28):
可以实现用站间通讯!!!

网友C:
有站间通讯模块  没问题的

网友D:
做个站间通讯就OK了嘛

网友E(2008-10-30):
不能,你可以先在FCS0102站上做一个PVI表,然后在FCS0101上做站间通讯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