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请问一台450kw,800a,380v,1487转的水泵电动机,能否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动机空载启动,如果不行则能否采用软启动,还不行只有采用变频启动。星角启动、软启动、变频启动各需要投资多少钱?

网友A(2008-10-07):
这么大的电动机为什么不用高压’的能,如果用软启动,电流只能限制在2.5倍左右约为2000A,但启动时间会很长,要在60秒以上,可能会拖垮系统电压,致使在用的部分接触器失压跳车。如果电动机已购买,建议用变频器,如果还在设计阶段建议改高压。

网友B:
一般情况下,280KW及以上电动机就应考虑使用高压电动机,1250KVA的变压器下能采用全压启动的功率不应大于250KW(1250*20%)。鉴于上述情况,采用星三角和软起效果不一定很好,因此2楼的建议很好,同时建议你采用变频器的话,把加速时间调的稍长一些,这样可以避免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

网友C:
如果电机运行中不需要调速的话,用变频器有点大材小用,这个变压器还带什么负载?如果主要是供这台电机所用,其它的设备不重要。都么在起动时可把其它设备停掉,可直接起动,起动后再向其它设备供电,这个方案不行的话用软起动器就行了。星三角起动其实也行,但最好采用闭路转换的星三角起动,不过这个方法国内好象没人用过,只是在一些引进工程中见过。
如果设备还没买,应考虑采用高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