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大侠们:
     现有一三菱750W伺服驱动器MR-J2S-70A.由于怕掉电后位置发生改变,所以想做绝对位置控制并买了电池.但我的上位PLC是松下FP2,而看J2S的技术手册上用的是三菱PLC做的绝对位置控制,通过ABS传输模式进行绝对位置数据的采集。不知道FP2能不能同样做到?如果能做到,是用普通I/O吗?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这还真比较麻烦
普通的I/O估计做不了
可以试下通讯方式去读取

像这种系统最好用同一个品牌的

楼主:
通讯我做了
232读取伺服电机侧的绝对脉冲
但无论如何,得先建立一个伺服的绝对位置系统
但供应商告诉我,还是得先定原点,还是得ABS传输
把我郁闷坏了

实在不行,就弄个微光电做近原点和原点检测,掉电后先让它回这个原点,同时置PLC的绝对位置为0,再用PLC的绝对位置控制,但这样精度可能太低.

p.s.我也是深圳的,你是做三菱的代理么?

网友B:
不知大哥是做什么机器的,我们公司的伺服全部是用光电做原电检测。精度还可以,不知道你要求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