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我厂水处理设备的紫外线消毒灯   长时间没用了.
现在打开后已坏了 换了个旧灯管还是不亮.
1.我有万用表  如何鉴定是哪个部件环了?
2.紫外线消毒灯是否和日光灯一样的启动方式?
3.如果和日光灯一样 请问启动瞬间的电压有多大 是交流还是直流.正常工作后的电压是多少?是交流还是直流
4.紫外线消毒灯直接用万用表测电阻能断定好环吗?如果是的话大概阻值应该是多少?

我是菜鸟一个,知道的麻烦说下,谢谢了.

楼主:
看了帮忙顶一下 急!!!

网友A:
感觉上就是与日光等一模一样,我看见医院里的消毒灯,就装在日光灯座上的.

楼主:
哦 这个我明白,我现在就是想如何断定 到底是灯是坏的还是镇流器是坏的.

网友B:
原理上与日光灯完全一样。

楼主:
希望哪位高手能回答下我的第3个问题........

网友C:
紫外线杀菌灯由于价格昂贵,一般采用电感式连接,用启动器启动。但也不外乎有电子的,但对灯管损伤较大,启动和照明电流更具灯管功率而定。

网友D:
我接触过一次,还是我装的。和日光灯一样的。那是好久以前 的,但我没注意灯管,就是比日光灯小了一点。呵呵。不能判段是不是灯管坏了,可以查起辉器和镇流器啊, 我有时就是这样检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早在10多年前,公司装很多日光灯,到年底检修的时候,不知道镇流器坏还是灯管坏,如果冒然将新灯管换上,要碰到是镇流器烧坏短路的,那换上的新灯管就将再次烧坏,后来想一个办法,可以杜绝由于镇流器坏而使新灯管烧坏的办法.

网友A:
灯管和镇流器坏可以用万用表量,灯管两头的灯丝应该通的,而镇流器应该有电阻,具体几欧,可以拿好的比较.

网友E:
用万用表测一下灯管两头的阻值就可以判定是什么坏.

网友D:
对啊,镇流器给灯管都可以用万用表量的.但我们厂现在用的都是电子镇流器.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测啊,量不到的,有那个高手能源不能告诉我,电子镇流器不要起动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