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如何运算

楼主(2008-06-16):
问plc数据是 怎么运算的啊?比如我有个模拟量输入(电压、电流、热电偶、热电阻)是属于哪个类型的??比如说我的输入信号是4-20毫安信号在要在模拟屏上现实10-40!plc内部该怎么 运算 啊 !!!谢谢  我 是新手!!

网友A:
1、类型是有符号单字(16位)
2、模拟量采集模块有不同的分辩率,1/256,1/6000
以6000分辩率为例,4-20MA对应的十六进制数据是0000-1770HEX.
即是说,4->0
      20->6000
也即是说,0->10
        6000->40
读出模拟量转换值,按此比例算出显示即可。不懂可与我联系:QQ:542547858
GOOD LUCK!

网友B:
呵呵;这个用四则运算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谢谢了 !!我们用的 是西门子plc     编程该
怎么 做啊 !!

网友C:
杨蕾蕾
我也是学西门子的,我们一起学吧,我QQ657774686

楼主:
你只要 是做什么的?我qq1502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