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我有3台7.5千瓦气泵电机,现在是每台单独由压力开关控制起停,运行频率大概是气压到要求后停1分钟左右,再启动1至2分钟再停,我想用一台变频器、带输出模拟量的气压表、PLC、控制电路组成一个控制系统,当一开始启动是三台电机一起运行,等压力到一定程度后根据实际压力两台或一台电机维持系统压力,根据系统压力来自动增减运行的电机数量,当压力满足时最后一台电机通过降低频率来维持系统压力,我现在想请教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几个问题:
1、我这份个方案是否可行?有什么问题?
2、如果一台变频器带一台气泵电机,根据系统压力调节电机频率和以前频繁起停相比大概能节电百分之多少?

网友A:
带传感的压力表+信号样处理器+PLC +变频器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