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楼主(2008-06-16):
欧姆龙程序输入后,ERROR灯闪亮!同时报:0*009B,故障?请问原因

网友A:
程序清除后只写个END指令看一下是不是RUN灯能亮;

楼主:
一样。输个end也会

网友B:
你这属于系统设置错误,根据系统配置重新设置一下就ok

网友C:
我的是接上电源就是错误的!是CPM2AH的,如何处理呀!谢谢!

网友B:
初始化
你别问怎么做呀

楼主(2008-11-30):
ok了,谢谢各位!原来是软件版本老,用新版本就ok了,必须清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