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和热继

楼主(2008-06-17):
我以前很少设计执行电路,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执行机构是电机,前边装有空开和接触器,请问接触器与电机之间还用装热继吗?

网友A:
如果你那空开是不能调电流的或者是作总电源开关用的,是要加热继的。

网友B:
接触器与电机之间要加热继.

网友C:
晕啊,这问题也在论坛上讨论啊

网友D(2008-09-08):
一定要加

网友E:
空开如果宣德好不用加热继

网友F(2008-10-09):
肯定需要热继的哈

楼主(2008-11-27):
哈哈 提出此问题是在进口设备控制柜没看到热继!
2楼说的对,空开上可设定电流----2in1产品

网友G:
理论上是要加的,如果你空开有电流调整,就另当别论了,还有就是根据电机的大小,来选择时热继还是过流

网友H:
原则上是要加的,看你的负载怎么样了,负载不重加不加无所谓,在说你的空开还是可以调电流,那就没必要了,电流大了空开跳就是了^_^还省事。

网友I:
加一个好,以便以后电路改动

网友J:
建议你去看看电工简单的控制线路图。

网友K:
用上----出了问题是意外

不用----出了问题是失职

网友L:
电机功率大于0.37KW就要加热继。

网友H:
14楼说的是,^_^不用是我们的责任呀^_^

网友M:
要加了,楼主最好下载个电工手册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N:
现在很多的进口设备在空开上都有过载电流的设定功能 。很少看见热继电器了!

网友O:
如果是单独的空开的话是需要的,如果带就可以面了
一般执行机构都是短时间(允许轻微过载的可以考虑不要)

网友P:
现在不是有电动机专用型的空开吗,是复式的,就不用加热继了,要是配电型的空开要加的

网友Q:
理论上是要加的,还得看空开能不能调整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

理论还有联系实际

网友R(2008-12-28):
一般最好加上热继电器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很少设计执行电路,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执行机构是电机,前边装有空开和接触器,请问接触器与电机之间还用装热继吗?

那要看你电机的工作制了,如果是S1就要加热继电器

网友T:
国产很多小执行机构也都不加的

网友U(2009-02-04):
热继电器是用与过载保护的,如果你的控制回路里,除了空开就是接触器的话,那是肯定要用的

网友S:
看看你的电机工作制了
长时S1需要加的
别的可以不加

网友V:
要加热载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