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7):
请教,车间设备总功率1000KW,90%感性负载,断路器容量2000A可以吗

网友A:
2000有的小,选3000我认为合适。
原因1:太小,断路器触点容易坏
原因2:不利于今后增加负荷

网友B:
总断路器应按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来选择。而不是负荷电流。

网友C:
恩    还是用3000以上的最好      因为如果你平时用还可以   时间长了用电符合大了  就不行了

网友D:
要用3000A以上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