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7):
请问各位高手,用三菱FX系列的PLC怎样控制三套伺服系统。FX PLC只提供两个脉冲输出口,这样只能控制两套,但另外一套就无法控制了。是否还要增加一个模块来控制另一套,如果是哪要选哪个模块?所要接模块以哪种方式与PLC连接?

网友A:
不用加模块,用三菱的FX-3U的PLC
有3个脉冲输出口,可以控制三个伺服

网友B:
或者用两个PLC,这两个PLC之间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模块,用三菱的FX-3U的PLC
有3个脉冲输出口,可以控制三个伺服
如果控制三套以上的伺服系统怎么办?

网友A:
加模块了
或是用三菱的Q系列的PLC,一个简单的定位模块控制8轴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模块,用三菱的FX-3U的PLC
有3个脉冲输出口,可以控制三个伺服
我查过FX-3U的编程手册,只有PWM指令支持三个脉冲输出,而其它的脉冲指令只支持两个脉冲输出

网友A:
你好好看看3U的编程手册507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看看3U的编程手册507页吧
谢谢!!!!!!

网友C:
楼上的真是高人!能留下联系方式吗?这样有问题可以直接和你联系,方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