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显示请教

楼主(2008-06-18):
用S Tag制作字符串显示为什么不能显示?

网友A:
     “新型中大功率电机试验电源系统”是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满足电机试验的市场需求,组织一批最优秀科研人员经过为时一年多的刻苦攻关才研制成功的一代全新电机试验电源系统。该电源系统具有环保、节能、多用途、操作方便等优点,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采用变频电源技术的电机试验电源系统,输出功率达5000kW,达到国际上同类电机试验系统的先进水平。
     该电机试验电源系统用途广,可以进行直流电机、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同步电机、变频电机等各种电机的出厂试验和型式试验。
     与传统的同步发电机组相比该电源系统具有下列优点:
     - 环保
     噪音较小;而同步发电机组噪音大;
     -节能
     变频器的效率很高,并且试验中可以很方便起动和停止,也很容易实现能量回馈,节约电能;而同步发电机组能耗大,机组的效率较低,并且起动后不能随便停机,即使要暂停试验,同步发电机组不能停止运行,耗电很大;
     -多用途
     既可以对直流电机进行试验,也可对交流电机(包括变频电机)进行试验;
     频率调节范围广,可在10Hz~100Hz宽广频率范围内满负荷运行;而同步发电机组频率调节范围窄,很难在10Hz~100Hz宽广频率范围内满负荷运行;
     -操作方便
     起动、停止方便简单,可根据试验要求随时起动和停止系统的运行;而同步发电机组起动程序复杂,起动后不能随便停止系统运行;
     日常维护简单、维护工作量小;而同步发电机组日常维护工作量较大;
     试验的接线简单,试验人员劳动强度降低,工作效率高;而同步发电机组试验的接线复杂,试验人员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低。

该电机试验系统的特点:
- 利用一台变频器供电即可实现电机的叠频法温升试验,操作非常简便;
- 两台电机对拖负载试验可实现能量回馈,极大的节约电能,降低试验成本;
- 多台变频器并联,输出功率和输出电流大,可满足大功率异步电机堵转试验和大型同步电机惰行法短路特性试验的需求;
- 试验电压范围宽广,直流电压0~1000V可调,交流电压0~10500V可调,能覆盖的电机品种多;
- 频率调节范围广,可在10Hz~100Hz宽广频率范围内任意调节,交流电机超速试验方便容易;
- 设有直流储能柜和过压快速抑制装置,抑制中间直流电压波动,防止过电压,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 特有滤波器设计,滤波效果好,输出电压波形好;
- 可实现远程操作与现场操作灵活转换,使用方便;
- 去离子水冷却,冷却效率高,冷却效果好。

系统简介
    中大功率电机试验电源系统是专门为中大功率电机试验而开发的,可以满足中大型直流电机、普通交流异步电机、同步电机、变频电机等电机出厂试验、型式试验的需求。电源系统采用了电力电子整流技术、变频技术,技术成熟先进。电源系统具有能量回馈能力,可以大大降低电机试验能耗,节约试验成本。对试验系统的操作即可通过远程控制方式在控制室实现,也可直接在现场操作,使用方便灵活。目前,电机已完成出厂实验300余台,型式实验60余台。
    电机试验电源主电路系统构成如图1所示。

图1 主电路构成
     电机试验站一般需要两套上述试验电源,以便实现采用两台电机对拖的负载试验。两套电源的容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主要的试验组态如下所述。
(1)利用两套电源实现交流电机对拖负载试验,电路框图如图2所示。

图2   2台交流电机对拖负载试验
(2)利用两套电源实现直流电机对拖负载试验,电路框图如图3所示:

图3   2台直流电机对拖负载试验
(3)利用一套电源实现异步电机空载试验、在空载过程中进行的超速试验、在空载过程中进行的短时升高电压试验、异步电机堵转试验、异步电机的叠频法温升试验(图5为试验时示波器记录的波形)、同步电机空载试验、同步电机在空载过程中进行的超速试验、同步电机在空载过程中进行的短时升高电压试验。试验电路框如图4所示。

图4

图5异步电机的叠频法温升试验电流波形
(4)利用一套电源实现同步电机惰行法测取短路特性试验,电路框图如图6所示。

图6
    试验系统采用网络控制技术,通过profibus-DP协议与各个子系统的现场控制器相连接,整个系统运行状态用电路图形的方式形象直观地显示在控制室的计算机屏幕上(如图7、图8所示的本产品应用于哈尔滨电机厂电机实验站图片),系统的参数设置和运行数据也可以通过上位计算机输入和显示(如图9),人机界非常友好。

图7 试验系统上位机主显示界面

图8 变频器运行状态界面

图9 运行参数设置与数据显示界面

性能参数
(1)5000kVA试验电源

(2)2500kVA试验电源

试验能力

专利技术
已申请国家专利2项。

企业认证书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1996年,获国内认证机构认证;
2000年,获英国标准协会(BSI)认证;
2002年,完成ISO9001(94版)向ISO9001(2000版)转换;
注重“以顾客为中心”的质量管理理念,严格履行对顾客的质量承诺,不断丰富公司质量方针的内涵。

公司完备的实验及生产现场

*关于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有限公司

     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于1995年经国家计委批准,依托于株洲南车时代成立,是从事电传动系列前沿核心技术,变流技术产品模块化,标准化研究的专业化研究中心,是以提升我国变流技术与电传动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能力为战略目标的国家级的工程化研究基地。作为国家级的变流技术与工程化基地,在我国变流技术和电传动技术领域发挥牵引和导向作用。
     自1995年成立以来,工程中心先后建起了变流技术应用实验室、变流技术综合实验室、控制技术与计算机控制系统开发实验室、电磁兼容性实验室、冷却技术实验室、高压实验室等一批拥有先进设备设施的实验室,总投资6000多万元。2001年,国家发改委组织对工程中心进行了验收并正式授牌。目前,中心已先后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0环境体系的认证。领先的工艺技术、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系,是中心产品品质的有力保证。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使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具备了强大的研发能力,技术委员会成员均由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株洲南车时代的企业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就设立于工程中心。
     变流技术国家工程中心先后承担了国家级课题23项、部级课题75项;获市级以上重大科研成果奖34项,其中国家级科技进步奖11项、铁道部科技进步奖13项;取得专利成果50多项、国家重点新产品10项。2005年4月,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还在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了解变流技术全球发展趋势、掌握尖端和前沿变流技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变流技术工程研究基地。
     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致力为满足客户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需求,综合运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先进成果,向客户提供全面的应用解决方案。

*关于南车时代

     南车时代(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是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她是一家服务于轨道交通机车车辆行业的科技型企业,隶属于中国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南车时代(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由所本部、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成,集团现有员工5000余人、资产总额超过29亿元,年销售收入近16亿元。
     南车时代主要从事机车电传动技术及工业、民用变流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工程化研究,承担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地铁及轻轨车辆、客车、大型养路机械、电动汽车用电气控制装置以及工业变流装置、电力电子器件、传感器、新材料等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铁路、城轨、矿山、冶金、化工、机械、电力、建筑及汽车等行业,并出口北美、欧洲、西亚、东南亚等地。科技产品的销售收入逐年递增,自1992年以来,年平均增长率为25%。
     经过多年发展,南车时代在行业内树立了较高的声誉。
     * 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
     * 城市轨道牵引设备交流传动与控制系统国产化定点单位
     * 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的挂靠单位
     * IEC/TC9行业标准国内归口单位
     * 湖南省重点高技术企业
     * 湖南省唯一国家级行业专利信息平台建设单位
     * 入选全国百强软件企业
     拥有科技产品进出口自主经营权及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
     南车时代一贯秉承“追求、超越、创新”的企业精神,始终致力于为轨道交通装备技术水平的提升并提供最优的用户解决方案的能力,为“韶山”系列电力机车、“奥星”交流传动电力机车、“中原之星”城际动车组、“中华之星”高速动车组及“东风”系列内燃机车、“西部之光”内燃机车提供了性能优良的电子控制、网络、变流装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同时开辟了铁路之外的产品,包括高压变频器、工业整流装置、无功补偿、有源滤波装置、高压电机软起动、工业特种电源系统等。
    “科技兴企、文化育人”。步入新的世纪,“求合力、争一流、创实效”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集团的创业之基。南车时代正以全新的面貌朝着“做轨道交通电传动技术与产品的领先者、核心技术向相关产业多元化扩展的佼佼者,在资本市场上规范运作成功者”的目标努力迈进。

更多详情,请登陆我们的网站:http://www.tegnercc.cn/

      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致力为满足客户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需求,综合运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先进成果,向客户提供全面的应用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