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有谁知道安装完WinCC_V6SP3_ASIA.iso后,无线网卡能连上网,但没有流量,网页都打不开,把WINCC卸载后就正常了

网友A:
估计是WinCC_V6SP3_ASIA安装的过程中, 修改了无线网卡的一些设置. 检查你的无线网卡设置, 发现不一样的地方, 改回到原先的设置.

或者重装无线网卡的驱动, 然后再做设置.

网友B:
网卡驱动在安装好WINCC后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