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一台22KW水泵,现在工作在 流量40T/H 压力0.5MPa
采用变频控制后要求供水压力保持在0.3MPa 就可以
请问怎么算出变频后的节能率

网友A(2008-10-15):
不能节能

网友B(2008-11-15):
为什么的啊!如果同时也改变了频率呢啊!节电率咋计算

网友C:
只能够大概算出来!
如果你想要具体的,可以安装的电度表,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先给客户用然后通过电度表看实际用电,最后客户看到真的节电了,就买了我们的变频器

网友D:
22kw的水泵,扬程50米,你想用上变频器,压力设为3公斤

用上变频后,电流大约在 30--33A 左右,节能约30----40%

用上变频后电流多大请你到本论坛上,贴出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数

网友E:
呵呵;这个只能安装前后用电表来对比一下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