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我的PLC是OMRON CP1L
我的项目是控制三个顺序关系的动作,厂方要求按下停止键后,不能马上停机,要先把当前工件加工完,才能停机,请问大家可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想用外部元件反馈还是用内部定时来做的,用外部元件检测比较精确一点

楼主:
外部传感器啊来检测...

网友B:
工艺---------程序

网友C:
如果不想在外部加元件,也可以,首先你要找出工件加工结束的一个标志,用这个结束标志与停机型号共同作为停止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