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去火花电路

楼主(2008-06-18):
用电磁继电器控制感性负载时(24V,11W的电磁阀或电机),在通断时会干扰单片机,使程序出错,后查资料,感性负载必须接RC电路去火花。如图所示的两种方案有什么区别呢?R,C的数值一般怎么选?有一本书上说R=1~2K,c=2.2~4.7uF。还在一本书上看到RC并联了一个二极管(反向),请问你们一般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新来乍到,不知道此贴发在这里是否合适。
忘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成本在1元内.

楼主:
能否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B:
在线圈两端并二极管,注意方向。在接点并电容,不用电阻也行,用了也不能太大,30欧以内,2k太大了

楼主:
谢谢周老师,电容的容值一般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