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通过两线的电流是不是相等啊!是不是最细的那根线吃亏啊!

网友A:
两根不同粗细的电缆并联,可理解为两个电阻并联。
并联电路性质:
    并联电路中电流的分配与电阻成反比,阻值大的电阻所分配到的电流小;阻值小的电阻分配到的电流大。
    至于两根不同粗细的电缆的电阻哪个大?楼主你自己去算吧。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好多地方都是这样用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根不同粗细的电缆并联,可理解为两个电阻并联。
并联电路性质:
     并联电路中电流的分配与电阻成反比,阻值大的电阻所分配到的电流小;阻值小的电阻分配到的电流大。
     至于两根不同粗细的电缆的电阻哪个大?楼主你自己去算吧。

网友D:
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两个电缆发热量是一样的

网友E:
哦.那细的电流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