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要求:车门一打开,车里面的灯就亮,车门打开的情况下灯熄不了;要想熄灯必须车门打开在车内手动将灯关掉。再打开车门灯还亮,像上面一直循环下去!
请教高手,谁能用继电器做出这个逻辑控制电路!

网友A:
你的要求还不完全清楚,门开灯亮后,关门是否熄?车内手动关掉后,再开门要不要亮?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要求:车门一打开,车里面的灯将亮,可以在车内手动将灯关掉。
说全一点:车门打开后灯亮,门关上后手动熄不了灯,要想关灯必须把门打开,才能关掉。再开门可以把灯点亮。你们看看这个逻辑能不能实现!
急着要!谢谢大虾们!

网友B:
应该开以,但是一两个继电器可能不行,很马烦的。如非十分需要,可能不太实用。

    用电子元件设计一个电路可能简单好实现一些。俺明天回家没法帮你,同时也想请你解决问题后把过程与结果贴出来吧,共同学习。

时刻关注

楼主:
最好用继电器,看看谁能做到。我现在还没有想出方法。
如果用PLC等大家看看怎么做!谢谢

网友C:
我认为是个自锁电路
车门一打开触发继电器自锁,想熄灭灯解除自锁,再次打开又触发。如果你要求更复杂可用西门子LOGO12 24V智能继电器。只需接上线输入,输出线即可。QQ598170513

楼主:
gaoqinxi 还有这样功能的继电器?
有时间交流交流,我今天上线你不在!

网友A:
我已设计出电路,用三只继电器。但我不会画图,谁根据我的解说把图画上来。
第1路:
电源正极到继电器K1线圈、串联门控开关、到电源负极。门控开关为门打开、开关闭合,门关闭、开关断开。
第2路:
电源正极到继电器K2线圈、串联K1常开触点再串联手动按钮常开触点、到电源负极。
在K1线圈负极与K2线圈负极之间连接K2常开触点。
第3路:
电源正极到继电器K3线圈、串联K2常闭触点再串联K1常开触点、到电源负极。K1常开触点上并联K3常开触点。
第4路:
电源正极到灯泡串联K3常开触点、到电源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