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关于HITECH PWS6300S与上位机的MODBUS通讯问题
   我在PWS6300S上下载了工作参数的连接方式为"Modbus(ASCII) Slave",连接的不是PLC而是一台计算机.在计算机一端我用了一个MODBUS的测试软件Modbus Poll.
   在连接过程中,屏上显示的错误是"Communication Error".
   在计算机一端看到的错误是"Bytes Missing Error".
   我采用的是RS232连线,在屏上设置了5\6跳线为OFF,其它均为ON.
   我设置的通讯参数为:数据位7,无校验,停止位1,9600.
   为什么通讯不上呢.我试了两天了,还请各位高手不赐指点!!!

网友A:
选modbus slave试试,或者用它的默认通讯参数,再确认通讯线是否ok,还有两端的通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