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单相电表的电流互感器S1接火线后再接电表的1.3脚,可以吗?
这样就不能接地了,但是互感器规定二次线圈要接地的
?????????

楼主:
高手呢?全跑了?????

楼主:
我懂了,有的地方是这样接的,
感觉电表走快了,
互感器不能接地了,

网友A:
我第一次接就把互感器烧坏了。呵呵。后来在书上看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

网友B:
电流互感器该接地接地,互感器K1K2,分别接单相电表的1,2。电表的3或4接该相的火。原理:电表1和2为电流线圈,接K1K2理所应当,表内3和4是相连的,表内的1和3为电压线圈,由于K1接地了,当1和K1相接,3接火时,所以1和3有电压了完成了表的工作原理。

楼主:
楼上的好像说错了吧?零线呢?K1K2不是不是接1和2吧?是1和3吧?

楼主:
我看过广州出的单相表,互感接1和3,相线借线接4,零借线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