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个人pc通过s7 315 MPI接口登录,那根通信线可不可以自己做的
就是把MPI口转成RS232,再转成usb口,  又没有人自己做过通信线呢?
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通信线, 但是还是需要"PC Adaptor"或者"CP5512"卡. 没有适配器, 根本没法和S7-300 MPI端口通讯.

网友B:
呵呵;S7-200的可以;
S7-300的就不要指望了;

楼主:
既然这样就死了这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