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计算设备总容量
  计算机260台*0.2Kw=52Kw
         Kx取0.8    Pjs1=52*0.8=41.6Kw
   空调合计 41.4Kw
         Kx取0.6    Pjs2=41.4*0.6=24.84Kw
   照明合计 9.6Kw
        Kx取0.7     Pjs3=9.6*0.7=6.72Kw

这是三种设备用电量想请问大家:
            Kx系数的取值如何确定?
            Kx是否是一个利用系数?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忙?

网友A:
计算负荷干什么?

楼主:
计算负荷看一下新来的客户用电量是否过大,计算几个租户的总用电量是否大于供电局的供电合同。

还是没有高手顶?

网友A:
这么看来Kx是利用系数而不是功率因数,因为这个问题不需考虑功率因数,你要的是有功功率数据,但利用系数很难确定。这个问题你可以根据电度表上的用电量来确定,你的目的就是判断用电量大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