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请教下一般的plc的计数输入频率最高能到多少阿,谢谢了

网友A:
手册上都有。各个品牌、各个型号都不一样的。计数输入频率还分普通计数器和高速计数器也各不相同可差千倍!

网友B:
呵呵;第个品牌及系列的这个参数都不太一样;另外还有专用的高速计数模块;
一般小型PLC这个参数为10KHz~5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