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请问各位,在控制柜不开孔的情况下。如何固定控制柜里面的35mm导轨和行线槽呀?

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吗?请赐教!!

网友A:
靠,什么人
伏久者,飞必高。

网友B:
用胶水粘

楼主:
胶水?时间可能用不长吧。有没其他办法,

网友B:
你是装在什么地方的,难到连装个小小的孔打卯钉都不行。

网友C(2008-08-04):
[讨论]
找我吧!021-51699005.我公司生产的机柜不用开孔就可以安装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