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我用的是研华610的工控机,测试自己制作的一块PCI板卡,之前是在PC机上测试的,没有任何问题,第一次插到工控机上,检测到PCI板卡,安装好驱动,PCI卡运行正常,后来拔下来重新插了一次(都是断电情况下,我设计的板子不支持热插拔),系统无法启动,拔下之后系统正常运行,后来又在另外两台PC机上测试,都没有问题。
请教一下最可能的是我自己的PCI板卡的问题,还是工控机母板或主板的问题(是不是主板的驱动没装好也会有这种情况,工控机不是我装的)。

网友A:
我有一块K2LCN-3有要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K2LCN-3有要的吗

网友B:
可以用研祥的工控机做下测试哦,我这提供研祥工控机

网友C:
得去现场看一下实际情况QINHUIART@126.COM

网友C:
很可能是驱动装得不好13031151805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