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各位大侠:
             小弟我刚入门Win cc,现在做一工程,就是将先前作好的工程移植过来时,会出现“组态服务器不可用,是否打开项目,将本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对话框,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由于这个我想用以前的工程直接修改就是了,可现在直接打不看来,大侠门多多指教,急啊!小弟先谢啦!

网友A:
首先,您确认,然后就可以进入Wincc资源管理器了,此时不要激活项目。

然后,您将Wincc资源管理器中的计算机栏目下的计算机名改为您自己的PC上的计算机名,请注意,计算机名不可为中文字符。

通过以上两步,您可以进行激活项目的操作了。

楼主:
现在问题是一确认把本地计算机作为服务器,根本进入不到Win cc资源管理器中去,怎么办?大侠请指教。。。

网友A:
那就要问您如何复制的了?

从Wincc6开始,如果简单的复制项目文件夹,将导致项目运行与组态数据的丢失,因此请您使用Wincc附带工具项目复制器来复制您的项目。

楼主:
是的  ,我是用Win cc 的附带工具项目复制器来复制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