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因为我公司的设备全套有日本引进,日本的设备呢用的都是三相220V的电压,无意之中我发现有一相用万用表量对人体电压是0,试电笔也测不出电压。但是相电压却是220V的,并且车间所有设备运转正常,三相电流也平衡。关键问题是以前三相对人体电压都是110V的,只是最近却有一相没有了,望有经验的前辈请赐教。我们用的变压器德力西S9-M的,进线是10KV

网友A:
请你介绍一下变压器低压则的接线方式,估计是不接地系统,因此有一相发生接地故障后,没有明显反应。而且与我们常用的380V低压系统除电压不同外,变压器低压线圈的接线也不同。线电压380V对地电压是220V,而你处线电压220V对地电压却是其一半110V。
希望你把变压器低压则接线方式搞清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