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求助]2个时间继电器控制2个风扇要轮流转动,20分倒换1次,怎么作电路?
急急急!!!!!!!!!!!!!!!!!!!

网友A:
两个时间继电器各能定时多长时间的?是几个常开常闭触点的?各个继电器带负载能力能否满足风扇功率。
1.时间继电器时间够长才行,有种能调秒,分,时的继电器。
2.最少有2-3常开常闭才行,我常用的是3个常开3个常闭的。
3.带负载能力小的话加继电器或接触器,看风扇的功率而定。
都能满足的话很容易的。

网友A:
顶一下!!!不知为什么?提一些问题看的人多回答的人少,不知问题是不是太简单?晕???

楼主:
小功率的有2组常开2组常毕,要是风扇循环转动

网友B:
凌华继电器控制卡对您是否有吧帮助13031151805秦

网友C:
可以用中继吗

网友D:
不知现在还要吗
可以找我QQ598170513只需接上电源和两根输出线即可

网友E:
参考电路

网友F:
电流---手动开关-----时间继电2号的长闭触点(定时40分)----时间1号得电(定时20分)-----时间2号得电----风扇1接时间1号长闭点------风扇2接时间1号长开触点.
工作原理:打开开关 时间1和2同时记时 ,风扇1开始工作,20分钟后 ,时间1动作,风扇1停止,风扇2开始工作,40分钟后,时间2动作,时间2的长闭点断开,导致全部元件失电,失电后时间2的长闭点复位,时间1和时间2在次进入工作记时,风扇1开始工作......
 基本要求:时间继点器2在断电后能马上复位.

楼主:
我做过你您说地 类似方法,但问题使时间继电器不能立马复位,导致时间继电器来回动作。

网友E:
不能复位,导致时间继电器来回动作。这怎么可能?如果不能复位时间继电器就不可能来回动作的????类似方法!????????????????

网友G:
这部是很简单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