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变频器接制动电阻,而制动电阻如果接地的话,会烧坏充电电阻吗?

网友A:
制动电阻接地,主电路的任何元件都有可能受到损害的可能

网友B:
制动电阻接地,那不等于制动电阻投入时,直流排接地了吗。MY GOD.
预充电电阻在变频器上电时,完成预充电的功能后应该切除的吧,不应该损坏吧?

网友C:
hehe
烧坏IGBT

网友D:
呵呵;有点搞破坏实验的性质;

网友E:
烧坏整流或炸起来吧...反正很严重......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
制动电阻接地,最有可能烧的是制动单元,如果是主从制动单元,先烧主的,然后制动电阻会过热,搞的变频器抱OV或者OC,搞不好连启动电阻一起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