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看到好多电子产品的电源是一个独立的降压变压器,各种电压都有,但大多标称二次电源侧的功率、电流、电压。没有标称一次侧的功率和电流。
  如:液晶显示器二次侧电压DC12V、电流1.0A  最大15W,但一次侧除了电压100-240V和频率50-60Hz外没有其它。
  以上述为例问电工在计算液晶显器的功率时以一次电流为准还是以二次侧电流为准。一次侧电流能否在不测量的情况下计算得出?如何计算?[/B]

楼主:
难到这个问题又没人回答?是不是太简单了?晕!!!!

网友A:
你这个东东应该不是变压器,是开关型直流电源。液晶显示器接在二次侧当然以二次侧的电压、电流来计算功率了。一次侧的电流可根据二次侧的功率、开关电源的效率、一次侧电压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