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各位朋友,磁饱和可控电抗器在进行无功补偿的时候是通过产生感性电流来补偿的吗?它的原理是通过主铁心中的直流环流来控制工作电流(交流)的,那么产生直流环流的源是什么呢?

网友A:
对什么负荷进行无功补偿?一般都用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除非你们是特殊负荷是容性的。
应该另有变压器、整流器来组成直流电源。

网友B(2008-09-05):
我听说过磁控启动,是根据磁的饱和度来调整电机起动电流的!没听说过来补偿功率因数的!

网友C(2008-10-07):
我刚刚接触这个方面,好像是用电抗器来协调电容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