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频率波动大是什么原因?谢了

楼主(2008-06-19):
请问各位大侠一个问题,变频调速电机,接近开关测出的速度不稳定,而且变频器的频率有1Hz左右波动是怎么回事 ,是变频器的问题吗,谢了

网友A:
要么是没有调试好?要么是显示的干扰

网友B:
频率给定如是模拟量的话会这样;

网友C:
查一下接近开关如果回馈不稳定那么变频也会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