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PLC的NPN指的是输入还是输出?
NPN型PLC是输入低电平有效,输出高点平有效吗?
希望高手讲解,万分感谢.

网友A:
是指输入
NPN是接抵电平的
如接PNP的需要改变接法

网友B:
呵呵;输入有这个区分;
但是输出是晶体管的型号也是区分NPN与PNP的;

楼主:
我用的OMRON的PLC NPN的是指输入是吧.输出是高电平有效吗?
那输出还得区分NPN PNP吗?
如果要的怎么判断了?
还有。谢谢楼上2位!

网友C:
源/漏之分,,,注意不要接反!

网友D:
一般输入的公共端是正的,也就是输入负的有效
输出一般公共端接负的,负载的另一端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