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20):
设备停及前是好的,停了两天在开机是报AL16后换了一个驱动器后正常,请赐教,谢谢

网友A:
AL16编码器异常1

一般都是编码器这条线引起的,看下放大器接的CN2接头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编码器的线可能松了,我之前也遇见个这个问题.

网友C:
三菱的电子书描述这个故障有4点。其中3点是连接线和编码盘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放大器和马达不匹配。

楼主:
是的拿出去修,人家说编码器坏,修下来和买一个一样,可是停机前好好的,师傅们请教什么原因会使得17线编码器坏呢,有什么办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