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

楼主(2008-06-20):
 现在我们制氧厂有几个测温点,用到传感器是pt100,但显示的温度值有误差:本来是25.0,显示为45,测pt100常温下阻值为108.显示仪表是好的
 那位前辈知道,请指教!!

网友A:
如果显示仪和PT100都是好的,兴许是接触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制氧厂有几个测温点,用到传感器是pt100,但显示的温度值有误差:本来是25.0,显示为45,测pt100常温下阻值为108.显示仪表是好的
那位前辈知道,请指教!!
导线电阻会引起测量误差。
不知道采用的什麽仪表?显示偏差一般可以在仪表中设置。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零点补偿的问题
包括屏蔽接地和内部补偿,有人动过也有可能

网友D(2008-08-17):
用三线制,可能是线路电阻造成的。

网友E:
用的是什么仪表查查外部有没有没有干扰,仪表内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错

网友F(2008-11-19):
呵呵,这里也有你的影子啊,厉害~
好爱学习啊~我只是注册了,没怎么来,今天碰巧看到你的帖子了~

网友G:
我们也有几个工地的PT 100
不起作用。

网友H:
一是先检查你们的接线,采用三线制接法较为好些,二是你们用的什么显示方式,是数显表还是PLC或DCS,是否补偿作错了(PT100无需作内部补偿)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I:
同意楼上观点
   智慧科技 奇石乐传感

网友J:
线路太长造成,在现场接一个显示表,在采用4-20MA 输出,因为直流信号不受线路负载限制!

网友K:
线路是不是太长,有干扰信号,当温度线性变化阻值是否线性变化,正常的温度数显表都可以使用温度补偿的,把值做下修改即可.

网友L:
在现场和表端,量一量阻值是否一样,如不样就是线路有问题,也可以采用三线制试试

网友M:
25度对应的就是108欧姆左右....PT10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你引线长的话建议用三线制接

网友N:
三线制接了的话还是不行的,线缆电阻也有误差,最好用带温度补偿的线缆.

网友O:
强电干扰或显示表坏了

网友P:
用来测其他点的温度,如果同样有误差,基本上就是测温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Q:
1.对你的数显温度仪表进行一下检定!
2.你说的常温下测量电阻是108度,你确定一下常温是多少!
3.数显温度仪表和PT100之间的导线电阻是否影响测量,你确定一下!
4.对热电阻进行一下检定!

网友R:
先量电阻值,根据热电阻阻值判断电阻是否正常,再看接线是否松动,另外看数现表参数是否被改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