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06-20):
我想知道step7中的PID模块能实现以下功能吗:控制一个4级的电机,不同的输入到达不同的档位,例如输入5v就是一档,输入10v就是二档!
请问用PID模块怎么实现啊?如果不用PID,用别的可以实现吗,谢谢了,挺着急的!

另外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只想用PID模块中的比例环节,比如输入一个数值5,通过比例环节乘以3,输出15,这个应该怎么设置参数啊,PID模块中的参数太多,我不太懂!

网友A:
PID是反馈控制,你说的不需要.
像你说的就做个乘法就行了!

网友B:
1.你可以使用PID实现你的功能,精度高但过度时间可能长些.
2.你可以不使用PID,使用你说的纯比例,但误差大,有可能会震荡,不容易达到稳定

网友C(2008-07-24):
不需要用PID